[求助] 数字版图中有没有阻抗匹配这么一概论啊?

楼主(2013-06-01):
rt~
就是2模块相连时,有没有考虑阻抗匹配这么一说?
是不是上一模块输出的load决定相连的下一模块的drive?

网友:
阻抗匹配主要是针对模拟或者射频电路吧,数字电路中的信号只有两个有效电平 能够有效识别就行了吧

网友:
好想高速数字电路是要考虑阻抗匹配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有边界驱动匹配的。
set_driving_cell和set_load。
但貌似不是出于信号反射之类的考虑,只是考虑transition

网友:
There will be a less drive strength running rc extract when drive is less strength than load(such as BUFX1 fanout BUF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