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句vhdl怎么理解

楼主(2013-06-01):
(sdr_CSn_hdl, sdr_RASn_hdl, sdr_CASn_hdl, sdr_WEn_hdl) <= NOP AFTER tDLY;这句vhdl怎么理解?学习课本上没见过这种语句!!!!!

网友:
不懂VHDL啊,爱莫能助啊

网友:
就跟 veriog中的 {sdr_CSn_hdl, sdr_RASn_hdl, sdr_CASn_hdl, sdr_WEn_hd} = #tDLY N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没见过啊

网友:
NOP应该是一个参数,tDLY应该是一个延时,这样的语句用于testbench。

网友:
没见过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verilog ,testbench中 ,也可以当成
  #try {  。 。 。 } =   x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nop不是关键字,而是个参数就好理解了!!!!

网友:
NOP 本来就不是关键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