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数据处理应该如何实现

楼主(2013-06-01):
[我使用的是verilog语言]
想对一组8位二进制数据进行以下处理:

1.先将输入的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2.然后分别取出其个位十位(XY)   【PS:原始数据不大于99】
3.然后再将X、Y分别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出来。

例如:输入0101_0101

1.  转为十进制=85
2.  X=8 Y=5;
3.  X=1000 Y=0101;  (输出~)

初学verilog,想问一下大家这样的数据处理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
这是我以前浏览网站收录的做法,面积和时序可能会不太好,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加一些pipeline什么的http://www.eng.utah.edu/~nmcdonal/Tutorials/BCDTutorial/BCDConversion.html

具体的verilog如下:

网友:
baidu 二进制转BCD码

网友:
对输入数据做除法,把商和余数分别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百度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