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_redundant_via出现DRC违例

楼主(2013-06-01):
请问当用双孔布线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concurrent_redundant_via_effort_level medium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optimize_wire_via_effort_levelmedium
时会出现孔的DRC违例,用一个孔则不会有错误,错误为孔之间的距离不够,原因何在?

楼主:
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啊

网友:
那就是双孔本身的间距就有问题

楼主:
你是说工艺厂提供的就有问题,那只能手动修改吗??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