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uto zero 做出來一定會沒 offset ?

楼主(2013-06-02):
auto zero 做出來一定會沒 offset ?

auto zero 會使用 switch sample /hold.

但是 switch 會有 clock feed thru, charge injection
hold cap 也有 leakage current or Noise .

如果要處理電壓是   1mv 下要求.
該如何設計 ?

网友:
貌似 auto zero + chop 可以将 offset 减至 10uV 以内

网友:
看 電路架構, 還有 layout.

細節藏在 layout 中 !

楼主:
但是 layout 產生 offset ,

auto zero 不是會 cancel 掉嗎??  一般 low volt opa offset 一般不特別做是在
  10mv order ,  high volt 會更大.
所以須要 auto zero  .
把 offset 存到電容內 .

另個問題如果輸入是 dc 電壓??  難到要做很大很多階 low pass filter
還原回 dc 電壓 ?

网友:
問個問題 .

如果 opa 做 min Size (offset 本身大) + Auto Zero 去cancel 掉.
這樣會可行嗎?

還是說 拿來做 auto zero 的 opa 本身 offset 就要小 ?
今天如果說要比較 處理 電壓是 10mV 左右 ..該如何 ?

因為實際量產時 如果使用 opa 去比 ..會分散開來 .

网友:
沒有人做 auto zero ?

不知道 一般 0.5um 5v  auto zero

offset 能低到多低?

网友:
offset肯定能降低,但是不能消除。switch的时间不可能完全一致,总会有点偏差。即使输入端的offset可以cancel掉,输出端的工作点由于工艺偏差的原因,还是会有。另外由于switch信号的存在,噪声还是要花点功夫处理下。

楼主:
switch  charge inject , and clock feed through 大家都如何消去??
因為 REAL CHIP  如果處理到  1mv  order ..

simulation 都看不出來
但REAL CHIP 出來還是有 offset 在 .

网友:
做全差分电路MATCH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