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每次下载bit文件后显示效果不同

楼主(2013-06-02):
各位高手:      本人现在用Xilinx Spartan 6系列FPGA做一个项目,主要内容是将AD采样收到的LVDS数据在FPGA中进行处理并在液晶屏上进行显示(还有FPGA对周边器件的一些控制),但是每次下载bit文件后显示的效果都不同,有时效果很好,有时显示很差,使用的是同一bit文件,连续下载10次中有大约3次显示是好的,但是下载mcs文件(同一个bit文件产生的)后,每次开机图像都比较差,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与什么有关呢?是程序本身的问题吗?还是其他原因?望高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感觉是硬件平台不稳

网友:
貌似这现象我以前调AD芯片时遇到过,当时是应为AD采样后的数据未做异步时钟域转换直接打入内部逻辑导致的。经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频率比较高,没加约束,导致一些路径的布线难以满足时序?

网友:
这个明显是上电后某些器件初始化需要时间!下载mcs,fpga上电很快加载好了,而周边器件还没加载好!你下载bit文件的时候,周边器件已经上电很久了,所以没有问题!

网友:
貌似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有RESET键不?直接按RESET会如何?

网友(2013-08-26):
LVDS匹配电阻,LVDS电平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