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rl 空白行 匹配的 正则表达式

楼主(2013-06-02):
/^\s*$/ 可以用来匹配空白行。
假设 $_="aaa";
问题是:/\s*/ 可以匹配成功,  为什么/^\s*$/  加了首位锚位后就不能匹配了$_首位不都是有0个\s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s*$/
表示的意思是行首与行尾之间“有任意多个空白字符”(但不含任何非空白字符)。
显然你的$_含有非空白字符。
你写成/^\s*/或者 /\s*$/都可以匹配到$_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楼版主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    /^\s*$/行首与行尾之间“有任意多个空白字符”(但不含任何非空白字符)  ”这是perl的约定么?

    比如,
/^\s*/ 能匹配$_=“aaa”, 是因为$_有0个空白符,所以被匹配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在字符串的当前位置上发现一个完全匹配,那么正则表达式宣布成功。如果正则表达式的所有可能路径都尝试过了,但是没有成功地匹配,那么正则表达式引擎回到第二步,从字符串的下一个字符重新尝试。只有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以及最后一个字符后面的位置)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之后,还没有成功匹配,那么正则表达式就宣布彻底失败。
      牢记这一过程将有助于您明智地判别那些影响正则表达式性能问题的类型。

    you see see:
http://www.jb51.net/article/19332.htm

网友:
看来你还没有理解二楼的意思

我们再把表达式拆开  /^\s*$/
^匹配行首      \s*匹配0个或多个空白    $匹配行尾
所以这个表达式既匹配了行首又匹配了行尾,之间只有空白字符

/^\s*/可以匹配开头有(无)空白的字符串    /\s*$/可以匹配结尾有(无)空白的字符串
你的问题在于把匹配开头和结尾的^和$都加上了,所以/^\s*$/ 只能匹配一个空行了

这是你表达式匹配下来的结果,非perl的约定
看perl正则表达式要一个一个字符看全了,仔细分析,少看一个结果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想我主要是理解错:“ 我以为 /^b$/ 可以匹配比如 $_="b a b" 这类”。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加了^$ 后,=~ 两侧的长度要相同 是匹配成功的必要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确实应该了解下,引擎是如何运行帮助理解。

网友(2017-01-24):
perl对IC设计者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