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环路选择环路的一些参数

楼主(2013-06-02):
各位大神,本人用3842设计了一款大约20W的反激电源。由于开始阶段不会环路参数的设计,所以先在光耦以及431上的值都是瞎弄上去先,想在后面再做调整,可是出来后发现问题很多。(注:咱没有环路分析仪)
1:空载上电输出电压不稳定,锯齿波的形状。本来输出时24V,现在变成16V到24V不断变化。增加了50mA左右即可正常工作。
请问大家有什么方向性的指导。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问芯片原厂要design tool来设计环路

拿不到 就靠功力了,功力不够只能靠多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