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FPGA的外挂FLASH芯片不能烧

楼主(2013-06-02):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将自己用的比特文件做成了一个MCS文件,在将MCS文件烧FLASH的时候,第一遍烧成功了,第二遍烧的时候
iMPACT软件报错,说配置失败,信息栏的信息显示器件ID出错,应该是0049,但软件读出来是0009,但查了芯片手册,上面说这器件ID号应该是存储在一个不可写的寄存器里,属于出厂设置,不可能被改变。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啊,有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法?或者有没有什么可能的方向?
  救急~~

网友:
不能把flash换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两次,都是刚换回来FLASH能烧,过两天就报错了,感觉是硬件不稳定。

网友:
bit文件能down吗?
下载器是正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特文件能够正常下载,下载盒不是原厂出品的,但是在其他FPGA型号,如V5等一直能用。  iMPACT报错如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开始能烧MCS,过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头疼啊~~

网友:
最好可以用个正版的下载器烧一下,看能否正常,先排除下载器的问题

仿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性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