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减小拥塞(congestion)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3-06-02):
减小拥塞最根本的办法中介绍:
1. Change the power strap metal to a higher layer so that it does not impact cell placement.
2. Change the location of the power strap routes to avoid the congested area.

     请问大侠,该怎样理解这两种方法?把power strap 挪到更高金属层后会对布局产生什么影响呢?难道可以在strap下面放置cell了吗(这样倒是也可以减小拥塞问题)?另外针对第二种方法,power strap有很多,如果一条strap移动了,那么其它strap不是都跟着移动吗?

     请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1. strap下一般都有cell
2. strap可以独立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导。第二问题我明白了。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把strap尽量往上移动,是不是意味了strap和cell之间的耦合作用就小了,进而可以在strap下布置更多的cell,则以此方法减小拥塞 ?谢谢!

网友:
1.主要是为了方便下面的cell的pin conne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谢谢您!

网友:
上面的说法很理论,在实际中不是这么简单的。

比如高层metal 跑电源,主要还是为了电阻小。
高层metal 跑power,如果需要做metal1 连接的时候,会从顶层把via 打下去,
会加剧routing congestion 而不是减小。

一般还是把power 下面的placement block掉,才能减少congestion。

实际中说来,如果congestion 是local 的(比如hardblock),strap变换可能减少congestion。
否则的话,还是转90度或者加面积或者改lef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指导。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高层跑电源,cell pins都在metal1,为了连接电源和cell pin需要从顶层的电源处打孔下到metal1,则中间各层中via所在处都不能布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congestion。所以,一般把strap放到低层,比如cell出pin都在metal1,strap在metal2。如果metal1上的pin距离metal2上的strap太近,会存在短路和信号串扰的隐患,所以,把strap下设置placement blockage。

网友:
动power 解决congestion不应该成为根本解决办法。power首先是分析和计算的结果,做的太密就不合理了。所以个人感觉还是解决hotspot比较重要。

网友:
感觉顶层往下打孔,不能减少congestion,还能增加

网友: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解
第一個是先看你的POWER MESH 是不是在routing grid 上面
如果不是  讓他on grid 然後算一下pitch 去擠出最多的routing resource.
再來是Stripe 的via 不要打100% (約50~60%) 可以增加多一點的routing resource
如果還是不行
看能不能對那個區域的cell 做增加padding的動作  讓cell推開一點可以減少congestion.

网友(2014-05-05):
回复 网友D:

    给力

网友(2014-07-02):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问哪些可以看成 local routing,我在实际过程中,有碰到standard cell容易在 power strap处发生congestion,因此通常的做法是挪power strap.

网友:
回复 网友D:
stripe 的via 如何控制不打100%,怎么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工具都支持。找到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