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下怎么卸载已经安装的synopsys软件

楼主(2013-06-02):
各位大虾好,我在vmware下的下面安装了synopsys的软件,但是有一个安装了,但是不能启动,我想换个版本的。因为是用./installer -gui安装,所以不知道怎么卸载。请教了。谢谢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目录下会有残留文件吗 ?

网友:
synopsys的软件通常都会位于你的安装目录下,卸载其实就是删除,直接删除安装目录即可,同时修改一下你的用户文件,比如.bashrc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以前一直怕有遗留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直接RM

网友(2013-07-18):
it is the  characteri of eda soft that it is all in the same dir when instal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