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veriloga代码求解

楼主(2013-06-02):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新接触veriloga代码,ADC也只是了解其基本的原理与一些概念,下面这段代码我看不出怎么实现ADC的,我也认真看了,还是入门比较吃力吧,求帮助
The following example, an N-bit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demonstrates the ability of
the transition function to handle vectors.
module a2d(in, clk, out) ;
parameter bits=8, fullscale=1.0, delay=0, ttime=10n ;
input in, clk ;
output [0:bits-1] out ;
electrical in, clk, out ;
real sample, thresh ;
integer result[0:bits-1], i ;
analog begin
@(cross(V(clk)-2.5, +1) begin
sample = V(in) ;
thresh = full_scale/2.0 ;
for  (i=bits-1; i>=0; i=i-1) begin
if (sample > thresh) begin
result[i] = 1 ;
sample = sample - thresh ;
end
else result[i] = 0 ;
sample = 2.0*sample ;
end
end
V(out) <+ transition(result,delay,ttime) ;
end
endmodule

楼主:
自己顶一下,坐等大神帮助

网友:
这段程序有问题吧,我怎么感觉sample = sample - thresh ;应该改为sample = 2*(sample - thresh )

楼主:
我的感觉是在这句
if (sample > thresh) begin
result[i] = 1 ;
sample = sample - thresh ;
后面加个thresh=thresh/2。然后把
else result[i] = 0 ;
sample = 2.0*sample 乘以2这句去掉,再加上thresh=thresh/2;跟你说的那个乘以2有点相似。感觉按你说的改也和我说的改效果一样,但是我感觉我这么改是不是更直观点呢,我自己的想法,求交流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