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如何测试C程序能否在某个单片机运行

楼主(2013-06-02):
只知道采用的是Ateml公司的AT89C51ED2,有个C程序,对输入的一组数据(400个左右的浮点数)进行运算后输出一组结果(36个浮点数)。请问该如何用仿真软件Proteus测试该程序能否正确在这个单片机上运行?

网友:
可以用Keil C51和proteus联调。参考

网友:
将结果通过Proteus仿真显示?

网友(2013-07-04):
直接烧到单片机不就行了么
单纯的运算的话,vc上可以,单片机上就可以。
你也可以打印到串口,看结果的啊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回复。

现在就是希望烧到单片机之前确保能到单片机运行,包括能模拟单片机的运算能力,内存大小(是否造成溢出等)。

网友(2013-09-24):
回复 网友A:

   对于单片机的模拟或者说是验证不需要做...首先51单片机不支持浮点数吧...另外没有硬件乘法器,建议用TI的支持浮点运算的DSP...

网友:
proteus能够仿出单片机程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