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gm/id方法里面lambda怎么算的啊?

楼主(2013-06-03):
最近在试着用gm/id,但是用增益推gm/id的时候。lambda是怎么解决的啊?还有各位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楼主:
没人愿意帮忙??

网友:
Estimating Lambda using Variable Sweep & Waveform Calculator
http://bbs.ednchina.com/uploadedn/Blog/2008/3/26/fdbe5b1e-1034-4bf6-9551-6c8084f1a80c.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看看

楼主:
大神们分享点这方面的资料嘛

网友:
通过ro=1/(lambda*Id)
是否可以倒推lambda
可以试试的
我也在试图画lambda的图线

网友:
通过lambda=gds/Id
这个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图形
你可以试试

网友:
Lamda 就是 gds/Id, 要仿一组数据: Gm/Id ~ Gds/Id, 我上传过一个report (你可以搜搜),我联系过那个作者,详细的可以再聊或者你直接联系那个作者。

网友(2013-07-27):
红红火火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0-02-21):
看lis檔裡面的gds,然後用Lamda 就是 gds/Id去推導得到Lam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