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画完后,怎么统计光罩层数?

楼主(2013-06-03):
高手来指点下,版图画完后,怎么样才能知道需要多少层光罩?只是版图上用到的draw类型层次产生光罩么?
我看design rule里面mask layer,有些层次是版图里没有的,可是连个介绍也没有,不知道是根据哪些版图层次产生的光罩层次

楼主:
哎,我们老板说有经验的版图工程师只要看一下gds文件,就知道光罩要多少层,高手来指点我一下啊

楼主:
我跟老板说直接问fab那边工程师,老板说不能问,不然显得我们水平太次,给人家看不起。。。我哭啊。。。

网友:
看mask tooling的文档啊,里面有哪些要做mask,哪些只是参与layer逻辑运算的.
另外,你老板也够搞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什么mask tooling的文档啊,只有design rule里面有draw layer 和mask layer的表格。mask layer的表格里面很多generated的层次,名字稀奇古怪的,也没有介绍,不知道哪个层次是我们的版图里面用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
    没有mask tooling,你们怎么做job view? 问问foundry吧,太离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最近才开始学习做layout的,现在工作是把以前版图工程师做的版图换工艺,从gb35换到csmc35。我没有做过jdv。请问高手,mask tooling是什么工具?我上网查了下,大概知道了什么是jdv。我以前做mpw,只要把版图提取gds,丢给foundry就不管了啊,没有做过后面tapeout的时候还要确认转换之后的mask对不对这一步。

网友:
mask toolring不是工具,是一份文档,是定义类似于mask描述,mask ID,mask 逻辑运算等的说明文档。你们领导有问题,如果你做一家新工艺,要事无巨细的确认,因为每一家的做法都可能存在差别,跟你经验多少无关。相反,如果你能问出好问题,fab才会重视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2ic.cn/thread-351390-1-1.html
这里介绍的比较详细,仔细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先看看这篇文章

网友:
    GDS文件不可读,看GDS文件就知道多少层MASK?  你们老板是这么说的吗?不会是一个瞎指挥的老板吧

网友:
层和层相互运算产生一些衍生的层,具体看mask tooling之类的文档,你们公司没有PE吗?让PE和foundry沟通啊,有问题还打肿脸充胖子  你们到底哪家公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公司是新成立的小公司,公司里一共才六七个人,哪里有什么pe。之前老板成立的公司资金烧完了,又拉了一笔投资重新开的公司,接着做老板以前做的项目。我在服务器上没找到mask tooling这方面的资料,软件没找到,资料也没有。

网友:
你们老板真霸气

网友:
回复  allen_tang
    没有什么mask tooling的文档啊,只有design rule里面有draw layer 和mask laye ...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mask tooling 文档,一般design rule 里都会有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原来这个就是mask tooling文档。可是这个mask layer表格很难读懂啊
像这个层次
OutputDigitized Polarity
Mask NumberName of LayerDrawn/GeneratedGDSIILayer

6CZONGenerated84Dark

没有任何说明,不知道这个层次是从哪里来的,干什么用的。。。难道这个要等到做JDV的时候,maskshop工程师给解释了之后我才知道mask会不会生成这一层?

网友:
回复  fuyibin

    多谢指点!原来这个就是mask tooling文档。可是这个mask layer表格很难读懂啊
像 ...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你的那个文档写的不详细,tsmc的design rule会告诉你mask由哪几层运算得到
写得很清楚,如果要知道具体运算关系,好像专门有一个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我终于也找到了,我的这个design rule里面还有另一个表格,讲process information的,generate的层次在里面有具体说明。我以前不懂,以为这个表格没有用处,都给忽略过去了,现在才知道它是这个时候用的

谢谢各位论坛高手的帮助,我现在可以去慢慢统计我这个版图一共有多少层mask了

网友:
calibre 做完之后 ,report里面有一段层的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提醒!您说的是original layer statistics这一段吧?这是版图中的层啊,和mask不一样的吧?

网友:
两个地方有问题:1、你老板;2、文档。
不知道就要使劲问,装逼会害死自己的。你老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板是衣食父母啊,大哥,现在工作不好找。。
所以我只能上论坛找各路高手求助了

网友(2014-12-26):
画了很多年的老柴也没搞太明白,惭愧,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老板忒逗。。。做出产品才是牛逼,在mask上出问题就白瞎了。。。

网友:
文档,看了就晓得了,至于问工艺,自己不懂会被玩死的,嘿嘿,我不止一次遇到工艺把mask张数整错的情况,有时多版,有时少版;搞得我现在都是小心翼翼的,一旦出现自己认为的反常就绝对会把文档证据拿出来让他们解释确认,就是这样的小心翼翼才让我避免了好几次ic变石头

网友:
目前一般产品及那十几层   做几次基本就知道了   代工厂 有时会把一大堆丢给你   呵呵

网友:
Mark.谢谢各位的精彩观点。

网友(2015-02-06):
回复 网友B:

   将GDS文件再导进去看版图,还是可以在LSW看到层次的,当然gds在之前导出的时候没有出错……我没做过tapeout,具体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网友(2015-03-17):
回复 网友A:

    好文章,谢谢分享

网友(2016-08-01):
回复 网友C:

   这个资料好东西啊,能发给我看看吗?

网友F(2024-06-21):
CIW里输入DPDK_usedDevList(),然后选择对应的电路top,就能看到用多少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哎,我们老板说有经验的版图工程师只要看一下gds文件,就知道光罩要多少层,高手来指点我一下啊 ...

你老板说的应该是导出gds的时候生成的stream out.summary文件,那个可以看到版图用到的所有层,然后再跟DR里的MASK flow对比,看哪些是要做版的然后手动筛一遍,不过这个容易出错,没有直接通过电路判断来的好用。个人感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老板说的应该是导出gds的时候生成的stream out.summary文件,那个可以看到版图用到的所有层,然后再跟D ...

请问电路怎样做能快速判断那些图层是mask呢?因为我目前做的工艺都会有很多识别层。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电路怎样做能快速判断那些图层是mask呢?因为我目前做的工艺都会有很多识别层。
...

CIW里输入DPDK_usedDevList(),然后选择对应的电路top,就能看到用多少层了。(我目前用到DB1830bd15ba的工艺是内嵌了这个功能的,其他工艺不晓得有没有)
不过做电路的不应该对要用到啥层了如指掌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CIW里输入DPDK_usedDevList(),然后选择对应的电路top,就能看到用多少层了。

请问这是专门写的skill脚本嘛?可否分享一下呢?我在CIW窗口输入这个命令试了,会报说未定义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是专门写的skill脚本嘛?可否分享一下呢?我在CIW窗口输入这个命令试了,会报说未定义功能
...

可能有些工艺里没这个功能吧,DB自带的,不是自己写的skil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有些工艺里没这个功能吧,DB自带的,不是自己写的skill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2024-08-07):
看一眼gds就知道我表示怀疑。mask tooling中很多布尔运算。并不是gds中用到什么layer就是多少层mask

网友(2024-11-22):
我也是想知道的

网友(2025-03-04):
现在很多foundry都不提供mask tooling。不懂就问,不给就一层一层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