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有没有从文本文件读数据的功能呀?

楼主(2013-06-03):
我想在hspice的.sp网表文件中设置一个电压源,它的值来自于一个文本文件,这个文本文件里面是一系列的0、1值,0代表电压值为0,1代表电压值为高电平,请教hspice可以这样实现吗?

网友:
你在手册里查找 .vec 吧

网友(2013-08-04):
可以的,.vec +数据文档就可以。数据文档格式是.vec,数据文档格式也有规定
RADIX 1        %向量个数
VNAME Sin    %向量名
TUNIT  ns      %时间单位
TRISE  1
TFALL  1       %上升下降时间 1个时间单位
VIL   0
VIH   5           %低高电平电压
0.0000  0
1000     1        %数据,时间加电平

网友:
楼上说的已经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