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essent和MBISTArchitect的区别

楼主(2013-06-03):
哪位大侠能说说Tessent和MBISTArchitect有什么区别,各自有什么好处吗?还有大家都是用哪一款软件进行设计的,刚入门,不懂,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这不科学~~

网友(2015-12-16):
mbistachitect是mentor本来的工具,但是2009就不再更新了,据说工具本身也有bug,tessent mbist是mentor收购logic vision的产品,功能是很强大
好处的话 1、tessent所支持的算法比mbistachitect好(覆盖率)
2、tessent支持可编程bist,虽然用的不多但是也很强大
3、tessent支持冗余修复和诊断,具体会不会生成repair的电路还不知道(因为我还没学到repair)。
4、tessent对于soc的embeded test支持的更好,从规则检查、验证,pattern生成
5、还有就是tessent对最近一些新的IEEE标准有着不错的支持,因为一直在更新嘛,mbistahitect终究会被遗忘吧
还有其他的我就没有体会到,我也是刚学不久

网友(2016-03-22):
不知道这个tessent mbist产品具体的命令是指tessent下的memmbistg吗?我看到tessent下也有个mbistarchitect工具,不知道你上面所说的mbistarchitect是不是指这个?

网友(2016-04-22):
tessent  相当于win7
mbistarchitect相当于XP
这样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2016-12-25):
还是用tessent bist吧,使用的群体多,人多遇到问题好解决。

网友(2018-04-07):
回复 网友A:

   你看eetop里用的人多吗?或许是公司里用的多,但是基本我们学不到

网友:
没有太多MBISTArchitect经验,如今在用tessent,Mentor现在主推tessent shell flow,在tessent shell里集合了MBIST,EDT,BSCAN,TAP,JTAG, IJTAG insertion等一系列功能,貌似LBIST也支持,基本主流的数字电路dft功能在一个flow里面可以全部实现。如果使用IJTAG网络,tessent可以自动生成re-targetable 的 TSDB 以供整个SoC bottom-up 集成的时候使用,包括macro level到soc level的test procedure的自动生成。整体上功能比较齐全,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tool bug还比较多,特别是在modify大规模RTL的时候,会因为一些coding style的不同导致dft rtl插入出错。

网友(2018-06-18):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哥,tessent shell和tessent EDT+LV flow有什么区别吗??我听说LV flow已经不用了,都用shell了,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对  lv flow 已经不用了,现在都整合到了 tessent -shell 里面,在RTL插入DfT logic的时候,在tessent -shell 下面针对你要的插到各个block 或者 chip level 的EDT/M/L/BIST/TAP/IJTAG 写 DftSpecification。 同时可以自动生成从macro到chip level的JTAG/IJTAG 控制 (包含 ICL/PDL/PatternSpec)。 基于IJTAG网络,每个block都采用标准 IJTAG 接口,并且到了post silicon还可以通过板级的JTAG接口去控制芯片内部每一个test point, 使得DfT控制变得更加灵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忘了降区别,LV flow 全名 Logic Vision flow 是单独针对 MBIST的。 如今MBIST 是 Tessent -shell 下面的一个部分。本质上在MBIST插入上没啥区别。只是 Tessent -shell 不仅可以插MBIST还能插别的,还能整合到系统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我好想加你好友~~~~膜拜~~~偶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还是想问一下,现在tessent shell里面集成的mbist/bsd的流程,已经不是那种类似于lv flow那种开关式、wrapper式脚本了吗?依旧是回归类似于mbistarchitect变成了set XXX  XXXX这种命令形式了吗?

网友:
I heard MBIST is more perfered in industry

网友D(2020-06-1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 大神 lv flow 是不是 etchecker  。。。。 用make file跑的那个flow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lv flow不仅能做mbist,也能做boundary scan以及lbist吧,也支持bottom to to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大神 lv flow 是不是 etchecker  。。。。 用make file跑的那个flow啊

是的 我也很久之前用过一小段时间,好像是 etcheck etupdate etsignoff 几个不步骤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tessent -shell 现在都通过design spec里面的选项,去控制那些以前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ssent -shell 现在都通过design spec里面的选项,去控制那些以前的‘开关’

明白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