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讨论:关于产生随机数的语言的比较

楼主(2013-06-03):
请教各位一下:
对于下面几种语言,在一定范围内产生随机数(带不同的种子),哪种语言实现起来效果最好??
(1)Perl
(2)Python
(3)TCL
(4)C或C++
(5)SV

个人觉得SV不错,但是我想用脚本来做这件事情。

请高手指教了!

谢谢!

网友:
没有可比较性。

网友(2013-09-14):
如果只是简单的“一定范围内产生随机数”,不需要做复杂控制,那都是一样的。
如果需要受控伪随机,那推荐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