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测试总会有烧伤,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03):
芯片刚出来,测试几颗都有烧伤,初步估计是版图有latch-up ,请哪位LAYOUT高手帮忙layout-review下,BCD的高压工艺,20V/2A。QQ514659593最好在上海的大虾。

网友:
嗯,很大可能是latch-up ,ESD架构也许也有问题,高压工艺特别要注意!

楼主:
请问怎么联系你,你方便加我qq吗?514659593谢谢!

网友:
你们没有把芯片送出去进行ESD/LU的测试?
电路设计人员一般知道哪地方容易烧坏。
我qq上不了!禁了

网友:
打开盖   显微镜下 可以看到烧坏的地方,
看一下是不是同一个地方,相同则基本上定位为  latch-up

楼主:
已经做过了失效分析了,确定要改版图,就是找高手看看要怎么改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烧伤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公司没有designer和layout?他们应该都知道的!

网友(2014-06-23):
有没有检查过版图,我们以前也有一个高压片子,回来发现测一小会儿电流就开始猛增,latch up有可能,但是如果well contact做的好,问题应该不会大,因为高压器件有时候电流比较大,建议检查一下版图的金属连接是不是足够粗,我遇到过一个工艺的PEX提取文件非常差,只要在同一个well,或者同一个substrate,提取电阻就是0,很难查出来版图连接很窄的地方,后来我在检查版图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