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用python读出的图像数据与用verilog读出的数据不一样呀?

楼主(2013-06-03):
各位:
      刚开始学习python,想用python为我的验证平台提供一些输入源,比如说,把1080p的图像进行抽行处理等。但是突然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使用verilog读取BMP的图像跟使用python读出的图像数据完全不一样啊。
      恩,我的python是这样的:
>>>import Image
>>>im=Image.open("./720p/lr_0.bmp")
>>>dim=im.load()
     然后我想看看图像第一行的几个像素:
>>>dim[0,0]
(0,0,0)
>>>dim[1,0]
(0,0,0)
>>>dim[2,0]
(0,0,0)
>>>dim[3,0]
(0,0,0)
>>>dim[4,0]
(16,21,34)

    而使用verilog读取图像:
fp=$fopen("./720p/lr_0.bmp","rb" );
$fseek(fp,54,0);
repeat(10) begin
    $fread(b,fp);
    $fread(g,fp);
    $fread(r,fp);
    $display("%h %h %h“,r,g,b);
end
出来结果是: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6 05 04
08 07 06
07 06 04
05 03 02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fseek(fp,54,0);
是做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移动指针到实际图像数据开始的地方。bmp格式中前54个byte是文件头信息。

网友:
http://en.wikipedia.org/wiki/BMP_file_format
BMP的格式也有好多个版本,54 byte文件头的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lz还是好好分析一下文件,确定一下文件格式再开始做verilog
分析数据。

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文件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