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_反向版图中这个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3-06-03):
帮忙看下面图中是什么个器件,个人知识有限,希望大家帮忙看一下给给意见,谢谢。

信息:版图中器件是电路中红色框中所示,反向公司认为是个高压的NDMOS.
         电路是类似于一个regulator,产生VREF电压,用来给其它一部分模块供电,同时产生PTAT电流偏置。
         电路中的AMP是一个带mismatch的普通运放,AMP的电源电压也是来自VREF.VREF电压可能不要求太精确。
         VIN是输入电压,比较高,可以达到40V.
一开始以为反馈原理是通过箝位住电阻两端电压来箝住电压,但有一点不明白,A点的电压最高只能达到VREF(AMP运放的电源电压是VREF),
所以这个器件的栅源电压是没法>0V的,那左边支路岂不是常关?还是说这是Depletion型的?

相关知识浅薄,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了。

器件版图

电路:

网友:
横向场效应晶体管。或者是DMOS.应该是BICMOS工艺的吧?兄弟

网友:
请问楼主 这个能反得出来么?

网友:
ST 的片子啊!
NDMOS,做power device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个LDMOS,环形布局的。
沿着径向依次为D、G、S。

如果只有一种的话,就是N型的,如果有两种以上的话,还需要分N/P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的不全面

根据这个判断“一开始以为反馈原理是通过箝位住电阻两端电压来箝住电压,但有一点不明白,A点的电压最高只能达到VREF(AMP运放的电源电压是VREF),”
——这个可能是P型的LDMOS

A电平到VREF时,器件就off了,低于VREF时开启……
这些公司真能出幺蛾子,呵呵

你仔细看看里面还有没有类似的结构的,如果有的话,也贴出来,我再给你看:)
贴的再大一点儿,这个结构有点儿奇葩,你那个电路图是原理框图,还是自己反向绘制出来的?

网友:
根据你电路结构,这个应该是Jfet了,当需要内部基准的时候,vref输出电压,同时jFET本身可以减小vin电压波动,外部基准时,前端关断jfet内部基准不起做用。
个人意见

网友A(2013-08-31):
回复 楼主:

这段时间偶然直接翻了一本过去买的书,楼上朋友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这是一个jfet

网友(2016-01-13):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LDMOS。

网友(2017-07-18):
提供反向服务,北京方华佳瑞科技有限公司,13161519588

网友(2021-07-17):
我也遇到过这个结构的器件,这个应该是个njfet或者depletion-mode nmos,总之就是Vp/Vth是小于0的,图上的Vref可以自启动建立regulator,你们最后做的时候用的什么器件,我也想听听效果。

网友:
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两边是source和drain, 中间和gate短路的那个端口是什么

网友(2022-08-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段时间偶然直接翻了一本过去买的书,楼上朋友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这是一个jfet ...

什么书有这样的结构?最近剖片也看到这种管子就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