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套筒式全差分运放仿真问题

楼主(2013-06-03):
现在我在做一个套筒式的全差分放大器,AC增益在70dB左右,3dB带宽112kHz,单位增益带宽380MHz。可是在仿瞬态时,发现两条支路的共模电压会不相等,两边支路的元件参数完全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如下图: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结构

输入1M的小信号是的差分输出

输入1M的小信号是的差分输出

输入1M的小信号是的差分输出

这个问题仅仅出现在输入信号高于1MHz的情况下出现,如果我加的小信号为1kHz到100KHz,输出的信号中心为0,可输入信号一旦高于100KHz,就会出现差分输出信号中心不为0的情况,如下图:

输入为10KHz时

输入为100KHz时

输入为1MHz时

输入为10MHz时

楼主:
有人知道是哪出了问题吗,求各位牛人指点

网友:
是不是没有加共模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共模反馈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你解决了吗?给点建议!

网友:
3dB带宽112kHz,单位增益带宽380MHz
10M时 gain多少?

网友:
如果偏置没有问题。共模反馈带宽也足够,那么就是gain 在10M时已经很低很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