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挂DDR2

楼主(2013-06-03):
最近要用FPGA中的MCB核控制两片DDR2,是用一个IP核控制两个DDR2一起工作还是用两个单独的IP核?

网友:
看你用的是什么FPGA ,手册中有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用的是LX45T,里面有2个MCB模块。

网友:
硬核 理论上控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