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POR的问题

楼主(2013-06-03):
怎么求得NM35端翻转对应的VDD翻转电平?跟http://bbs.eetop.cn/thread-399222-1-1.html有什么区别?

最佳答案

网友:
开始时候下面两路串联的管子是截止的,而电流镜是导通的,所以反相器输入为高电平。随着电阻对于串联MOS管栅极充电,串联的两路管子逐渐打开,反相器的输入为低电平。

楼主:
就是随着AVDD的升高,n管电流超过p管电流,电平翻转;   怎么把AVDD的翻转电平表示出来呢?Ictrl2=2*Ictrl1不行。(不对啊,仿真波形NM35端电压是随AVDD的升高,先低后高的~)

楼主:
开始时候下面两路串联的管子是截止的,而电流镜是导通的,所以反相器输入为高电平。随着电阻对于串联MOS管栅 ...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开始右边那路CTRL2电压高,那串N管道通,左边CTRL1电压不够高,左边截止,VDD继续升高,左边一串N管导通时,PM4漏端就由低变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次由于软件问题,仿真波形错了,其实是PM4漏端电压先为高再拉低再上升为高,如何解释呢?(其中绿色为VDD,红色为PM4管漏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把上电时间加快,底下串联的NMOS管尺寸再加大,电阻也按比例加大点,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电时间10m改到1m升到4V,底下串联的NMOS管W乘以2,中间的电阻也乘以2
充到500mv,被下拉,然后上升到200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的时候,电流镜为什么是导通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喔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