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monte carlo error:error evaluating ocean expression

楼主(2013-06-03):
我在cadence里面用monte carlo进行DC仿真计算offset,结果生成的网表仿真提示我说:error evaluating ocean expression ‘q=VDC(''/OUT2'')',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返回值出错了,可是我在ADE里面的monte carlo仿真,这个表达式是可以出来值的呀,而网表是从monte carlo直接导出,怎么就不行呢?我的表达式是通过calculator中选择dc再选择电路图中的输出端得到的,如果这个表达式是不对的,那要怎么改呢?急。。。。求知道的人。。。。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为什么我在ADE的monte carlo可以跑不会报错,可是导出netlist后,不做任何修改,直接在终端跑,就会提示说error evaluating ocean expression错误?

网友(2013-10-29):
把 ''/OUT2'' 的 / 去掉就哦啦

网友:
把''/OUT2'' 里面的 / 删掉就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