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还为iPhone没电抓狂?10大简单方法延长电量

楼主(2013-06-03):
据外媒6月3日报道,众所周知,iPhone电池寿命并不长,许多用户甚至抱怨不能使用其超过一天时间。这里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延长你的电池寿命。
1、调低屏幕亮度
屏幕亮度是电池消耗的罪魁祸首。改变你的屏幕亮度,通过“设置”选项,点击“亮度”,关闭自动亮度,手动调节到合适的亮度。
2、关掉均衡器
均衡器可以让你从音乐应用程序中调整声音输出,但它也耗电。切换到“设置”,然后点击“音乐”,关掉均衡器。
3、不要频繁获取新邮件
不要让你的手机每15分钟接收一次新邮件,将它设置为“手动”或“每小时”,这样将阻止手机在接收邮件时耗电。
4、关闭多任务的应用程序
iPhone软件做的好的一点就是应用程序可在后台运行,这样他们不消耗大量的电力。但如果你确实很需要电,你可以通过关闭你所有的应用程序来减少电池耗电量。双击该主页按钮,然后按下并保持住任何一个图标,他们将开始摇动,然后点击每个应用程序右上角的红色减号,直到他们消失。
5、关闭通知
这包括各种通知:推送通知、应用程序的通知、电子邮件读取的通知。所有这些都会缩短电池寿命,因此要想让你的iPhone手机电池寿命更长,最好将其关闭。若要关闭通知,请点击“设置”,然后点击“邮件、通讯录、日历”,接着选择“获取新数据”和 “关闭获取电子邮件”。其他通知也可以调整,请点击“设置” ,“通知”。
6、当你不需要时关掉LTE / 3G
iPhone 5上有一个快速的Internet连接设备叫作LTE。不幸的是却电池消耗很大。当你不需要它的时候,你应该能够关掉。若要调整,可通过“设置”,“一般”, “ 蜂窝网络”来关闭它们。
7、关闭WiFi
为了最大程度的延长电池寿命,你也可以考虑关闭“WiFi”设置。如果使用该功能,你的手机就会持续不断的搜索无线信号,这样就会消耗更多的电池能量。而当你想要在某个确定的WiFi信号范围内使用时,你可以再激活该功能,这样可以保持电池的使用寿命网络。若要调整,可通过 “设置”,“ wifi”来关闭。
8、关闭蓝牙
如果你不使用它,就关掉它。可通过“设置”, “蓝牙”来关闭。
9、关闭定位服务。
GPS(全球定位系统)会消耗电池的大量能量。如果你使用定位服务,或者是像Facebook和Twitter,你的手机将会消耗更多的电池能量。这并不是意味着你不能使用手机里面的地图功能,只是说先暂时关闭,当你需要用到该功能时再激活,这样可以更好地延长电池寿命。关闭该服务,请点击“设置”,选择“定位服务”,更改为“关闭”,这会自动禁用所有的应用程序使用该功能。
10、买一个果汁包
如果你不想牺牲你iPhone上的任一功能,果汁包将在紧要关头双倍延长你的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