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dc转化lib为db为什么用diff命令发现两个文件有的参数不一样呢

楼主(2013-06-03):
如题,据说长标题吸引眼球,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
转换的时候肯定报waring了,仔细看下,也许有的值被改为缺省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可惜没有警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可是没有警告的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或者你把转换时的终端信息帖上来,看能不能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