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encounter导出来的GDS没有任何PIN?

楼主(2013-06-03):
为什么我的encounter导出来的GDS导入到VIRTUOSO中之后没有任何PIN呢?按照论坛里面的一个帖子更改了MAP文件。
################################
NAME            METAL3/PIN              143             0
NAME            METAL4/PIN              144             0
其余NAME的删掉

电源地自己导出后在virtuoso中单独打标处理。########################
我就是按照这样写的map,但是出来的gds没有Pin或者任何lable

楼主:
怎么回事呢?

网友:
软件能发我一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什么软件?我这里是encounter8.1和IC514。都是正版的。给你你也不能用啊

网友:
确定pin是在m3和m4上面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不是bug。已经解决了,是display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已经解决了。map没问题,就是display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显示不出来,请问你那个143,144的层号是自己起的,还是金属的层号?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你应该去看tf文件。你用的是什么工艺?tf 文件上面有这个层号对应的是什么层。不显示可能的原因是:1,你没导出来,问题出在map上面。(map上面是否填写正确)
2,导到vituoso的时候tf是否正确load
3,就是你的display文件是否匹配的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