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LVS怎么处理Hcell?[已解决]

楼主(2013-06-03):
在Calibre进行LVS验证,我想写一个hcell文件,但是不知道该如何编写,希望大家能抽出一点时间给个编写格式!
谢谢!

网友:
请问LVS需要用到hcell吗?

网友:
write  a  text:
layout_name source_name
then load this tex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请问一下您说的

layout_name source_name

这个layout_name 是指网表里面单元的例化名吗,比如XICC_CO_1?
这个source_name是参考单元名吗,比如INVD1?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layout_name是版图中的Block的名字,source_name是对应的网表中的block名,这样做LVS是就把这个block当做黑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一下大侠,您说的

layout_name是版图中的Block的名字,source_name是对应的网表中的block名

还是不太清楚。
例如对于数字标准单元INVD1,在Virtuoso看到的名字就是INVD1,在网表里面例化是这样的XICC_PO_1 INVD1。我要怎么写呢?
以前没有弄过这个,试了几种写法都不行,希望大侠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cell一般针对于一个大的block才用,比如这个block版图中叫做LDO,网表中叫做LDO_TOP,那么hcell就写成
    LDO  LDO_TOP就可以了,run lvs的时候就不查这个block的内部连接关系了,把它当黑盒处理,你说的对于一个数字的cell就没什么意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不是跟LVS BOX一样的效果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差不多的,但是有区别,HCELL可以用通配符,比如source名叫LDO_TOP,对应有几个版本不同形状的layout叫做:LDO_01,LDO_02,LDO_03那么就可写成:
   LDO*  LDO_TOP
就可以了,这个LVS BOX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您的意思,作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表达不同。
谢谢啦!

网友:
box是不会检查box里面的错 ....到那时hcell会check里面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2013-08-30):
回复 网友A:

    楼主 小菜请教一个关于hcell问题:
    我自己建了一个LVDS_hcell简述文件如下:
   //layout source
     deseria  deseria
     SANAIO_A SANAIO
     RXPFD RXSPFD
     ... ...
     RXPLL RXSPLL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hcell,这个hcell的top名是LVDS,我没有写在hcell中,hcell中我只写了一部分,run lvs用这个hcell文件就run不过,只提示这个文件中有问题的block错误,整体lvs结果不报,这样让人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而我不用hcell run过了这个LVDS top。小菜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layout和netlist的名字都一致的话,可以不用写,把hcell自动匹配的开关打开就可以了,软件自动就匹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现在试过,发现是数据总是不及时更新  我上面学的hcell没问题,重新run一次 就都ok了  不晓得咋回事
谢谢您了

网友(2016-05-09):
那写好了hcell后怎么调用这个hcell呢

网友(2022-09-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    hcell list   必须手写么,有没有什么方法自动生成呢

网友:
这不就是便于inst快速比对嘛,直接在Inn里面写个脚本生成就好了:foreach a [dbget head.libcells.name] {echo "$a/t$a"}"

网友(2025-12-11):
BOX是不检查内部,只看pin,Hcell是检查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