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layout比soure多了几条nets

楼主(2013-06-03):
report在这里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my_test
SOURCE CELL NAME:         my_test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22        22

Nets:             722       717    *

Instances:        673       657    *    MN (4 pins)
                   675       663    *    MP (4 pins)
                ------    ------
Total Inst:      1348      1320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22        22

Nets:             373       368    *

Instances:         12        12         MN (4 pins)
                    12        12         MP (4 pins)
                    12        12         SPUP_2_1 (4 pins)
                   187       187         _invv (4 pins)
                     2         2         _invx2v (4 pins)
                    88        88         _nand2v (5 pins)
                    22        22         _nor2v (5 pins)
                    12        12         _sdw3v (5 pins)
                    96        96         _smn2v (4 pins)
                    96        96         _smp2v (4 pins)
                ------    ------
Total Inst:       539       539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133                                                   n30
           155

--------------------------------------------------------------------------------------------------------------

  2    Net 66                                                    N29
           131

--------------------------------------------------------------------------------------------------------------

  3    Net 83                                                    N33
           146

--------------------------------------------------------------------------------------------------------------

  4    Net 75                                                    n31
           125

--------------------------------------------------------------------------------------------------------------

  5    Net 74                                                    n32
           59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22         22            0            0

   Nets:              373        368            0            0

   Instances:          12         12            0            0    MN(N12)
                       12         12            0            0    MP(P12)
                       12         12            0            0    SPUP_2_1
                      187        187            0            0    _invv
                        2          2            0            0    _invx2v
                       88         88            0            0    _nand2v
                       22         22            0            0    _nor2v
                       12         12            0            0    _sdw3v
                       96         96            0            0    _smn2v
                       96         96            0            0    _smp2v
                  -------    -------    ---------    ---------
   Total Inst:        539        539            0            0

1.这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我在设置global net connections的时候,connection list是空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两个办法:
1,DC出网表的时候就避免同时存在N和n
2。LVS验证的时候区分大小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有这个大小写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8-05-06):
我也是layout比source多了几个nets,请问lvs怎么区分大小写,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