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半波正弦信号怎么写

楼主(2013-06-03):
正弦信号经过整流后的半波信号怎么用HSPICE 写

网友A:
可以试试用一个vcvs,把一个正弦波和一个0,1电平的同频率的方波乘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3-08-10):
謝謝
又學到一個指令

网友B(2021-09-29):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用一个vcvs,把一个正弦波和一个0,1电平的同频率的方波乘起来

请问这个压控电压源要怎么把两个电压源相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压控电压源要怎么把两个电压源相乘?

v1 n1 0 sin(0 1 1k)
e2 vout 0 vol='(v(n1)+abs(v(n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 n1 0 sin(0 1 1k)
e2 vout 0 vol='(v(n1)+abs(v(n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