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13.2 program error问题

楼主(2013-06-03):
ise 13.2 program error,
    erase能成功,编程到45%左右总提示program fail,未检查到 done。

楼主:
麻烦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down bit还是mcs时候出错?
贴出错误提示,大家好忙你看看?

网友:
用的是什么器件

楼主:
用的 xc6slx150 F484器件。
是program mcs文件出错,

'2': Configuration data download to FPGA was not successful. DONE did not go high,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setup and mode settings.
INFO:iMPACT - '2':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416 sec.

网友:
检查一下done的连接有没有问题?

楼主:
done信号肯定是接进去了的

网友:
1.对照Xilinx推荐设计,检查jtag相关的硬件IO是否都处于正确的电平状态,该上拉下拉的电阻值是否正确?
2.检查mode配置是否正确?
3.确认下载器OK?

楼主:
下载器肯定是OK的,down bit  文件是成功的。
我用impact JTAG下载,和mode配置无关了。
done 是上拉了的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2014-05-29):
解决了吗LZ,我的lx9也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定位为下载有问题:重新启动电脑;检查下载线;检查板上电压,自己的电源供电是否符合电平标准(是否会因板上的器件把电压拉低);保险是否正常。

网友(2014-08-29):
楼主解决问题后,不来普及普及?

网友(2016-04-22):
我的V6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