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数模混合电路Calibre LVS报connectivity error[已解决]

楼主(2013-06-03):
我的设计是一个数模混合电路,但是各个数字和模拟模块都是单独做好的,在top层只是把各个模块的信号和电源地线连接起来就好了。我在做LVS的时候先把各个模块都LVS BOX了,这样是通过的,然后我单独把一个数字模块A的BOX释放了,这样做LVS也是过的,然后我又单独把另一个数字模块B的BOX释放了,这样做LVS也是过的,接着我就把两个数字模块的BOX同时释放了,结果就出现了connectivity error。具体报告如下图所示:
希望大侠能给予一些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没有连反。呵呵!
谢谢!

网友:
你可以先做一个top.cdl的...就是你先把两个数字的symbol做好...smybol是没电路的只要pin就可以... 在top sch中把电路连起来提取一个top.cdl....数字是没有电路的,你可以把数字ICLUDE到top.cdl中...把top.cdl的数字PIN和数字中的pin换成一样的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整体的网表。就是LVS出现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我开始怀疑是不是你的数模接口的pin脚顺序不对引起的...你那里有没有电源的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呵呵!就是一般的两个信号脚出现connectivity 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先看看你的rule中的LVS RECOGNIZE GATES 是YES的还是NO的,要是YES的改成NO试试....

网友:
如果这2个非门的OUTPUT是接另一个模块的输入,这个错误就是你接反了,不知道你怎么得出的没有接反。

楼主:
回复 网友B:

rule file里面是这样的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检查了网表,里面的连接关系是对的,版图的连接也是一致的,这个数字模块单独做LVS也是对的。
我在总的设计中把两个信号的连接调换了,这样总的LVS可以过,但是单独的模块LVS就报错了。
谢谢您!

网友: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么???
就是站在你的后面看你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希望有个人能站在我后面帮我看看。呵呵!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有个人站在我后面帮我看看,呵呵!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学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是啊,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2017-06-22):
回复 15# Alicezw     亲,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