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理想运放怎么设计

楼主(2013-06-03):
目前在设计一个流水线ADC,需要一个理想的双端输入双端输出运放来测试电路。在candence里面没有找到双端差分运放,也不会建veriloga。比较麻烦。求助各位

网友:
用vcvs吧,analogLib库里的。

网友:
bmslib里面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的,需要使用反馈形成闭环,vcvs达不到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这个库哎,盗版的软件苦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路径在tools/dfII/samples/artist/bmslib,5141应该都会有

网友:
ahdlab库里有理想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运放模型使用之后,算法不收敛,导致管子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