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的负载

楼主(2013-06-03):
设计带miller补偿的二级运放时,需要确定运放的负载。一般设计实例直接就给出了具体的值,但是如果用在具体的电路里面,比如LDO的误差放大器,是如何确定其负载的呢?如果后面接的是二极管呢?求前辈指教。

网友:
一般电路中放大器直接驱动片内gate的,通常等效的负载都很小,几十fF到几百fF。而驱动片外负载情况,负载都有一定的指标,比如LDO输出电容一般都是1uF或10uF等标称值。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不能脱离实际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