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下固化到epcs中程序上电后跑一段时间老停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03):
板子不是开发板,是别人做的,cyclone iii+epcs4,程序包含fpga和nios程序。jtag调试都没啥问题,固化到epcs里后上电能跑,但过随机的一段时间老是自己就停了。我新手菜鸟,硬件方面懂得也不多,估计可能是硬件的问题,求问可能是哪些方面出问题?

网友:
是程序死掉了不 ?

网友:
首先确定下是FPGA部分代码死了,还是NIOS部分死了

检测方法很简单:FPGA部分和NIOS部分,各加入一段跑马灯代码,点两个不同的灯或者是可以
测量的IO,死的时候量一下,是那边死了,再确定下一步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