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的库做模拟设计,参赛设置

楼主(2013-06-03):
用smic0.18的库做模拟设计,需要mos管的一些阈值电压,电子空穴迁移率等工艺 参数,但这库的那个文件中找这些参数呢?model里的参数太多,有没有哪个reference专门介绍这些参数的呢?

网友:
我以前用过,把一些基本参数写下来了,给你参考,vthp=0.415,vthn=0.390,uncox=303.2uA/V2,upcox=79.941uA/V2,手算取近似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vthp=0.415,vthn=0.390?180nm有这么低吗?
应该0.45V左右

网友:
没有哪个ref里会直接给你vth,lammda,un等,因为他们都是复杂的函数。你可以自己扫描管子从而得到大致的模型参数

网友(2013-07-21):
好好好啊好啊哈

网友(2018-11-02):
回复 网友A:
有载流子饱和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