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安装了,但是却启动不了

楼主(2013-06-03):
安装了icc,能正常使用,但是vcs_vF_2011.12,不能正常启动,提示如下: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F-2011.12 -- Mon Jun  3 16:26:56 2013
               Copyright (c) 1991-2011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home/cath/eda/synopsys/vcs/vcs_vF_2011/linux/bin/vcs: line 6024: 29770 段错误              (core dumped) /home/cath/eda/synopsys/vcs/vcs_vF_2011/linux/bin/vcs1 -Mcc=gcc -Mcplusplus=g++ -Masflags= -Mcfl=' -pipe -O -I/home/cath/eda/synopsys/vcs/vcs_vF_2011/include ' -Mldflags=" -melf_i386 " -Mout=simv -Mamsrun="" -Mvcsaceobjs="" -Mobjects=" /home/cath/eda/synopsys/vcs/vcs_vF_2011/linux/lib/libvirsim.so /home/cath/eda/synopsys/vcs/vcs_vF_2011/linux/lib/librterrorinf.so /home/cath/eda/synopsys/vcs/vcs_vF_2011/linux/lib/libsnpsmalloc.so " -Msaverestoreobj=/home/cath/eda/synopsys/vcs/vcs_vF_2011/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Mcrt0="" -Mcrtn="" -Mcsrc="" -Msyslibs="/home/cath/eda/synopsys/vcs/vcs_vF_2011/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 -gen_obj add4.v
CPU time: .557 seconds to compile

看起来,license好像没问题,就是启动时候遇到错误,本来想再安装一个2010算了,结果好不容易下载的2010.6,老是找不到安装包,真是悲催。

网友:
一般来说是gcc的版本和vcs不匹配,关注gcc版本,推荐rhel和centos,另外还要看是否64位和32位兼容问题

楼主:
使用的是RHEL48,据说兼容性很好才用这么老的版本的。ICC没问题可以使用,就是vcs不行

网友(2013-07-18):
32 bit or 64 bit machine?

网友(2013-11-21):
release 2011 vF canot be ' PUOJIE' at all

网友:
有类似情况

网友(2022-03-15):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