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reate_buffer_tree的问题

楼主(2013-06-03):
hi 坛子里面的同行们    最近在项目中遇到一个现象,不知原因,具体现象如下:
    icc route完后给PT进行分析,发现scan_en的fanout巨大,返回ICC查,原来该network的ideal network属性没有remove,
    去掉ideal属性后,用create_buffer_tree,从scan_en的起始点开始长buffer tree,但长完tree后,发现里面有一部分net的fanout依旧在40+(set max fanout 20),以该net为起点继续长tree,工具可以计算出该net的fanout值,但就是不长tree。不知为何?
    有没有遇到这类现象的,找出原因的,给指点下么。
                                                                                   谢谢了。

网友:
max_transition/max_capcitance 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fanout超了应该也没事吧。

网友:
confirm there is  no dont touch net/pin ,you can dump the dont touch net to 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