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PLD的JTAG口问题

楼主(2013-06-03):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CPLD的JTAG口的VCC和经上拉到的VCC是VCCIO还是VCCINT呢? 如果几个IOBANK接到了不同的电平呢?
那么应该选哪个VCCIO呢?
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CPLD 可以接不同的电平嘛?

网友:
不管是FPGA还是CPLD,一般JTAG都是3.3V VCCIO供电,具体可以读一下对应FPGA/CPLD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