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设计验证的问题

楼主(2013-06-03):
刚开始学习FPGA设计验证,正在查资料阶段,但是找到的资料大多是关于ASIC验证的,请问ASIC和FPGA验证有什么区别?在找到的资料里大概了解了HDL代码静态分析、功能验证和时序验证这几个方面,但是理不出头绪,有没有系统讲解FPGA设计验证的教材或者资料?如果有的话麻烦发到邮箱155014112@qq.com    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网友:
后端的不懂,和LZ同等大侠

网友:
FPGA的功能验证和ASIC的前端功能验证差别不大

网友:
前端的设计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对于 一些标准Cell如ram都去生成各自的ip core。
前端验证那就更没有什么区别了,主要差别是在后端,fpga的后端从综合到其布局布线工具都会一口气帮你完成,完成之后通过下载在实体fpga物理器件上完成连线

网友:
在SoC功能验证方面,FPGA主要调软件。通过软件调试,发现硬件的潜在问题,这是因为FPGA的运行速度要比ISS模拟器快太多。软件主要利用GDB调试,因此对GDB、JTAG、操作系统等相关知识的掌握变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