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synplify pro如何将自己的verilog模块封装成一个黑盒?

楼主(2013-06-04):
我自己写了一个模块,但不想让使用者看到内部的具体实现代码,用synplify pro综合,如何封装成一个黑盒子?看到一些说明,如果用ISE自带的XST综合的话,会自动在项目目录下生成*.ngc的文件。但是用synplify pro综合如何实现呢?因为我的代码是按synplify pro的风格写的,XST综合的时候会报错,如果改成XST综合的话,要改动的地方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成balckbox就可以了,具体参考一下synplify userguide 部分里关于blackbox的描述

网友:
大致过程是先把黑盒子模块单独综合成edf文件,在生成blackbox时option一定要将disable I/O insertion 选上,生成黑盒子模块的edf文件,然后把黑盒子的top文件中除了端口描述的其他功能模块全部挖空做成一个blackbox声明文件,就象使用ise的coregen生成的.v文件一样用,使用时把这个.v和edf加到整个项目里就行了,如果要加约束可以在blackbox的端口描述中指明哪个信号是clock,synplify在综合时会分配时钟资源上去的,具体看一下userguide的blackbox部分,有详细的说明,主要看一下blackbox的directive描述怎么写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先看看user guide

网友(2014-02-20):
回复 楼主:

网友(2014-04-23):
不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