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电源无关的电流镜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3-06-04):
如图左边的部分,是一个与电源无关的电流镜,最左边支路的两个电阻是用来补偿温度系数的(和整个电路要实现的功能有关),目前Q65那个三极管是处在饱和区的,请问这样有什么隐患吗?就我目前的仿真结果来看,整个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这里我不大放心。

网友:
假设左边pnp管子Q1的基极为电压V1,流过发射极的电流为(VDD-V1-VBE1)/R1,

而流过集电极的电流为(V1-VBE2)/R2,好像这个电流是和VDD有关的啊?

网友:
是几乎与电源无关的电流,应该可以调整使其进入线性区。处在饱和区,静态点很不稳定。Q65的基极电压不能再高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的VDD是从另外一个变化的电源里稳压出来的,前面类似一个LDO的结构,所以VDD不怎么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工作电压只有2V,若要Q65进入线性区,至少需要2.1V的的工作电压,但是若是改结构,温度又不好补偿了,纠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VDD就算变化很大,偏置电流也几乎不变。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电路?为何要电流温度系数很小的电流呢?电流变化对你有什么影响?振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VDD变,电流是会变得,流过右边电阻电流的公式是{[(VDD-2VBE)/电阻]+VBE}/电阻,是跟VDD有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带温度补偿的HALL开关,这里温度补偿的是磁场的反转点的温度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I2= (VDD-(VDD-I1R1-VBE))/R2,I1随电源有一点变化,最后I2随电源变化很小,在"与电源无关电流范围内" 10%VDD变化,大约会引起电流1-0.5%变化。建议你先搞懂这个结构把。我还是觉得Q65可以线性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I1随VDD变化挺大的(VCC-2VBE)/R1+R3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在与I2,你可以仿真看看把

网友:
I1随电源的变化也是可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猜你说的那个结构是没有R1的结构,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
我现在就说你这个,除非你R1很大,我说了I1随电源变化是可调的,就是调R1

网友:
打酱油的,看看!

网友:
赞同版主的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既然I1是随VDD变化的,公式里I2又和I1相关,怎么就与电源无关了,还有你说的“可调”是调什么?调电流?

网友:
左边两个PNP管形成了正反馈,,,可不可以把Q65改成npn管。。。这样也有利于减小最小工作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两个PNP是负反馈。Q65换成npn才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