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来讨论下关于时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6-04):
假设主时钟为32k,由它产生两个分频时钟,一个是四分频clk_div4,一个是五分频clk_div5
那如果用clk_div4作为时钟来采clk_div5,设计并不要求每次都采到,请问实际中是否会出现紊乱。

当然,这并不符合标准的style。就比如设计规范会说最好不要使用门控时钟,但如果低功耗是首要目标,则设计人员的在以安全为前提的条件下使用门控时钟是不错的选择。

以我的理解来看,上面的问题如果是为了达到一个设计的首要目标,应该也是可以的,大家觉得呢。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
首先你所说的标准style,所谓的门控时钟虽不推荐使用,但是altera xilinx等都提供了时钟门控单元,还是很好用的,所以没有人会用所谓的标准style约束你不要用门控时钟

其次你用clk_div5来采clk_div4应该是标准style的大忌,完全没有人这么用的

再次你说为了达到设计的首要目标,我一直在想你用clk采不同频率的另一个clk,是为了实现什么功能?想不通啊。

楼主:
其实我是想类比两个同时钟源出来的时钟,即同源不同相的时钟下的数据交互问题

网友:
结绳、双触发器、FIFO,跨时钟域数据交互的处理?

网友:
完全没问题啊,后端综合时约束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