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generated layer算法

楼主(2013-06-04):
请教论坛各路高手,generated layer的算法是什么样子的?
举个例子,我用的是gb35工艺,其中TN层是用这个算法产生的:
(((((Ncomp AND Dualgate)@ 0.15) AND (NOT(Pcomp @ 0.15)))@ 0.15) @0.3)@-0.3
我要请教一下,@0.15,@0.3,@-0.3,这都是什么意思啊?哪里有这个语法的介绍?谢谢!

网友:
乱码吧你这?层的操作就是与,与非这样子类似操作.与的话就是取共同的部分,与数字里面的与运算不同.想理解更深的话,可以用layout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sizing的意思。。。lz不行就把pdf发上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e following layers are not drawn, but generated from a drawn layer through data manipulation. Please refer to process information (located after the table) to select the correct generation

Layer
Name

Process

Description

Algorithm

Digitized Polarity

Comments

COMP

All

Union of Ncomp and Pcomp

Ncomp OR Pcomp

Dark

PField

Native VT NMOS

Reverse of union of CDPwelland Nwell

CDPwell OR Nwell

Dark

PField and Nwell cum CDPwell are of different polarity, therefore PField Algorithm is the same as Nwell and CDPwell even though description calls for reverse tone of CDPwell and Nwell

All others Analog & All Logic

Reverse tone of Nwell

Nwell

Dark

Same comments as PField layer above

Pplus

All

0.30 µm oversize of Pcomp.
No oversize at Pcomp edge butted to Ncomp. Merge if space is less than 0.6µm
after generation.

((((Pcomp@ 0.15) AND (NOT(Ncomp@ 0.15)))@ 0.15) @ 0.3) @-0.3

Clear

Process Information

Each process id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process id attributes available inside PLM database. Please inform process owners if one of attributes described here are ‘Blank’ or no value.

For Native VT NMOS process, ‘VT Options’ must have the word ‘Native VT’:

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附件是globalfoundry0.35um工艺的design rule

网友:
那些数字看起来是涨缩量。其他的就是逻辑生成,AND, NOT之类的。A AND B 即A B 共有的地方。A NOT B 即A没有B的地方。(NOT有方向性,A,B位置调换,得出的结果不一样)仅供参考。

网友:
看不清你那个语句。一般对某个层次进行先缩在涨的目的,都是为了把小于某些尺寸的图形去掉。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我大概懂了,现在只有最后一个问题,那个@-0.3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出现负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size嘛,当然可以是正,也可以是负了。不过我好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比如(A size 0.5)size -0.5,这种我遇到好多,不过当时缺乏好奇心,没有问found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些算法看不懂,怎么知道这一层是否会产生呢?做JDV的时候怎么判断maskshop生成的mask是否正确?

网友:
logic operation就是干这些and,or,not,xor ,sizup/down的事情,看多了就麻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mask tooling的文档里涉及到逻辑运算的都是要出mask的,然后fab会给你jdv的账号,登录后,你要手动测量fab给的mask上layer的大小,然后根据mask的尺寸,一般分为1:4和1:5两种(mask tooling里会注明),然后跟layout实际值比,满足1:4或者1:5就说明fab给的mask information没错. 依次比对每层layer,每个区域,比如做了OPC跟没过OPC的,在chip上各个位置选择不同点测量比对,总之就是要谨慎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的,我的问题是运算出来的mask对不对,这个怎么判断啊?因为自己看不懂运算的公式,所以也不知道最终maskshop做出来的mask对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高手,@-0.3,这个负的0.3是什么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有什么困难的吗? layer的逻辑运算无非and not or xor size这些了,然后按照()顺序一个个计算,而且你这制程layer也不多,最多就几行。要是做tsmc 90nm带高压的制程还不用崩溃啊,几十层layer,我记得有几个layer的运算有一页pdf那么多,密密麻麻全是,找两个细心的人慢慢做,double check。

网友:
简单的运算,可以直观得到或想象运算的结果是什么样子,这个比较好判断。
相对复杂的运算又一定要做JDV的,建议用例如calibre这样的工具,对你的GDSII文件进行逻辑运算操作,用生成运算后的层次,与JDV做对比。对比时尽量选取多个临界尺寸和不同运算参与层次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方法,有时间要试试,有些复杂的算到让人崩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指点,我要去看看calibre用户手册,仔细找找看。cadence里 集成的calibre菜单里只到pex,没有关于jdv的内容,我看看怎么用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
    这个用drc加lvs部分的option就可以写了,设定好逻辑关系,最后用drc check map就能吐gds了(这个option看calibre svrf就有详细解释)
    传个文档你自己看看,主要是layer逻辑运算那部分写起来麻烦点,要注意()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