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下面用什么软件可以画原理图生成hspice网表

楼主(2013-06-04):
请教各位,linux系统下面用什么软件可以画原理图生成hspice网表?因为只需要画原理图产生网表,所以需要小巧一点的。

坛子里有兄说用spectre、gateway、laker adp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浮云,俺不用!!

请各位兄弟推荐一个比较小巧点的吧,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试试XCircuit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google了一下这个软件,发现这东西需要config,make,然后make install,感觉心里没底,用root权限安装,怕把系统给搞坏了。
castlerock,您安装过这个软件吗?能说一下您安装的步骤吗?

网友:
我也是按照这个步骤搞的,应该不会把系统搞坏的,它的编译等都只是在固定目录里面读写的。你用usr用户在有权限的目录编译就没事的,系统目录要用root超级用户才能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昨天安装了一下,安装过程没什么问题。不够这个软件没有4端口的PMOS和NMOS,只有3个端口的。而且没有hspice中要用到的.option和.probe等语句。需要自己写,挺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四端口的mos要下载一些原件库模板加进去,它只能导出网表,仿真的那些语句的自己加进去的。

网友:
你可以到这个网址下载你想要的库:
http://opencircuitdesign.com/xcircuit/libraries/libraries.html

楼主:
感觉最好使的就是windows下的viewdraw了。可惜是windows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