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软件仿真

楼主(2013-06-04):
在仿真过程中,在相同的电路,相同的模型,相同的仿真条件下,两次仿真的结果不同,而且有时候相差很大.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软件问题?还是模型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无解,叠层设置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是因为修改的过多的原因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软件问题,记得Cadence的技术支持来,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都是正版软件。。。。。

网友(2013-08-09):
看你仿的是什么电路了,如果是每个电路都是这样,那基本就是软件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