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请教大神HSPICE仿很短的verilog-a

楼主(2013-06-04):
verilog-A程序如下://This model is used for testing, and it will be modified without notice.
//vp: positive terminal
//vn: negative terminal
//vr: node between resisitor and conductance
//vl: noed between conductance and capacitor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include "constants.vams"

module fecap(vp,vn);

inout vp,vn;

electrical vp,vn,vr,vl;

//parameter declaration: name= value [unit]

parameter  real c=0.04369;
//[uc*v]

parameter  real a=0.7878;
//[v]

parameter  real vm=5;
//[v]   maxmial voltage

parameter  real vc=1.5435;
//[v] coercive voltage

parameter  real Area=1E-3;
//[cm^2]

parameter  real A=96;
//[A/(cm^2*K^2)] Richardson constant of Si

parameter  real T=300;
//[K] room temperature

parameter  real phib=1;
//[v] potential barrier height

parameter  real e=1;
//[e] electron charge

parameter  real pi=3.14;

parameter  real e0=8.854e-15;
//[F/um] vacuum permittivity

parameter  real er=400;
//dielectric permittivity of PZT

parameter  real w=3e-1;
//[um] depletion layer thichkness

parameter  real k=8.61e-5;
//[eV/K] Boltzmann constant

parameter  real R=1;
//[ohm]

parameter  real L=1;
//[ph]

real ddv;

real q_cap;
//charge on capacitor

real id;
//current across a Schottky contact

real id0;
//reverse saruration current

analog begin

ddv=ddt(V(vp,vn));
if(ddv>=0)

q_cap=c/(2*a)*(atan((vm+vc)/a)-atan((vm-vc)/a))+c/a*atan((V(vl,vn)-vc)/a);//lower branch
else

q_cap=c/(2*a)*(atan((vm-vc)/a)-atan((vm+vc)/a))+c/a*atan((V(vl,vn)+vc)/a);//upper branch

id0=Area*A*T*T*exp(-e*(phib-sqrt(e*abs(V(vl,vn))/(4*pi*e0*er*w)))/(k*T));
id=id0*exp(e*V(vl,vn)/(k*T))*(1-exp(e*V(vl,vn)/(k*T)));
I(vp,vn)<+id+ddt(q_cap*1e-6);
V(vr,vl)<+ddt(L*1e-12*I(vp,vn));
V(vp,vr)<+R*I(vp,vn);
V(vp,vn)<+V(vp,vr)+V(vr,vl)+V(vl,vn);
end
endmodule

网表文件如下:
*file: fecap.sp fecap
setenv HSP_VACOMP_OPTIONS –G
setenv HSP_VACOMP_OPTIONS –B
.hdl fecap.va
vs p n 5
x1 p n fecap
.dc vs -5 5 1
.plot x1:q_cap
.end

在HSPICE里面仿真,直接说setenv设置环境就错了,后面又说q_cap未知,请问怎样改网表呢?

楼主:
比较急,verilog-a程序没有问题,就是想把q_cap打印出来,用print和probe问题都一样……

网友(2013-07-12):
q_cap 给你打印出来了 你的网表有问题 把n节点改为0 这里面没有gnd节点了 另外注意第一行的注释 我一般用notepad 第一行很容易格式不对 乱码影响仿真 我没在linux下仿真 就是在win中仿了一下 你看看q_cap对吗?
有什么问题给我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