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结果上看出哪个复位好?

楼主(2013-06-04):
从波形上说,哪个上电复位更好?(最上方为VDD)

最佳答案

网友:
个人观点,粉色的好,你最好还要比较这两种上电复位时的电流。

网友:
两条曲线是不同的复位电压,因此还不能去比较,你最好调整到相同的复位电压再加上电流曲线,就可以比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图换了,能不能重新点评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复位信号出现的点不一样,而且没有电流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哪里的电流?POR从哪些方面来评估呢?

网友:
电路结果也没有没法比较两者,很多东西和风险不是光靠仿真就能看出来的。多分析分析电路。

楼主(2016-11-29):
    在VDD稳定到最高电平前,低电平就释放掉了,这样的POR功能正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