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请教PTPX异常退出问题

楼主(2013-06-04):
各位大牛,我在用ptpx进行time based的功耗分析,read vcd没有问题,能够100%标注,但是在update_power时异常退出,说是系统内部错误,Fatal: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Error code=8,具体什么错误没有报告,用相同的网表和vcd文件进行平均功耗分析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我想请问版主,我现在做功耗分析用-averaged模式不读取.vcd文件,生成的功耗分析报告可信吗?是否没有读取.vcd文件情况下的结果精确?

网友:
   不读取.vcd文件,软件会采用默认model做分析,做功耗分析还是推荐读取.vcd